EPAD上打孔问题

楼主(2013-07-29):
有些EPAD上打普通过孔10/20mil, 有些打在EPAD的中间打40/60mil并在周边加补一些小过孔20/40,这样回流焊时会不会锡流到板的背面。

网友:
这种e-pad的via 建议小于等于0.3mm的孔 否则可能会引起锡膏流失 也不建议背面使用绿油塞孔 因为锡膏在熔融状态的时候 可能有气泡

反对!: 5.0
反对!: 5

楼主:
目前这种板子手工焊接采用中间放一大孔,便于焊接或有时需要取下。回流焊我们采用10/20的小孔。就是想知道所以然,有没有哪们TX帮忙分析得透彻些

楼主:
找了一个相关的资料,感觉我们做得很像C那样,是最不希望用的呢,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