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屏蔽罩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3-07-29):
请问图中屏蔽罩是怎么画出来的。能有详细步骤和附图就非常感谢啦!

网友:
做成一个封装 用焊盘 步骤 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应该都不难啦

网友:
在所要的层(top/bottom)用2D line 或者copper直接画出你想要的外框,然后在对应的solder mask画同样的图形就OK了。

楼主:
请问是图中那样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图中那样设置吗?

是这样的,
最好把阻焊也画上,方便开钢网

网友A:
阻焊层网络不是接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网络不是接地的吗

接不接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