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和底层的器件重叠到一起,如何设置使其不报警?

楼主(2013-07-29):
请教一下:多层板,双面贴片,顶层和底层重叠的器件封装,在protel中如何设置使其不报警啊?

楼主:
如这图所示,顶层和底层的器件交叉到一起,出现绿测色报警

网友:
应该是ROOM 没删除 导过来的时候会有

网友:
关闭器件间距的DRC就可以了哈

楼主:
我把DRC设置成跟人家一样的,人家的PCB就没这问题,我的还是会报警呢!这怎么回事?应该是跟DRC设置没关系吧!

网友:
将图中的红色标记部分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LZ用的是Protel99se的话,可以试试设置元件的安全距离,如下图所示:

楼主:
感谢weining307307 ,在Protel DXP下按照该方法解决了此问题。同时也感谢shiyi_jiang ,按照其方法在Protel99se下应该也是可以解决此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