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12V 转 5V,静态电流很小,又很便宜的芯片或者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29):
本人菜鸟一个,刚工作不久,对芯片的选型不太熟悉,就各位大侠帮帮忙,出出主意。
1.求一种12V转5V,静态电流小于1mA,输出电流大于100mA,又要很便宜的芯片或者解决方案?
2.求一种可以用5v的mcu 引脚控制导通输出12v的MOS 管的 解决方案?
求各位大大们给个建议。

谢谢了。
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支持。

网友A:
    1. 串联10个1n4001,12v转5v;
    2. 便宜的MCU用PIC 8位或Atmel 8位,N-ch MOSFET用2N7002,BBS138等等。

网友B:
    1、一楼这是在误导LZ。。。串联二极管很不靠谱。。。二极管的压降不是恒定0.7V的,是根据通过的电流在变化的。这样10个二极管串起来,输出电压很难稳定在5V。
    如果不需要低功耗且输出电流只有100mA左右,可以考虑用AMS1117-5.0之类的LDO,注意此时压降较大,封装不能选太小,而且PCB Layout时要把散热考虑进去。
    如果需要低功耗或者更大的输出电流,可以选用MP1482,最大输出电流2A,且在Shutdown模式下电流只有1uA以下。
        如果在MP1482基础上对转换效率还有比较高要求,那就用MP1494,也是最大输出电流2A,也具有Shutdown模式,但是在12V输入5V输出时,输出电流100mA就能达到93%的转换效率,在输出电流1A时可以达到96%。

2、用5V的IO口去控制12V的MOS管,可以用三极管+MOS管的组合。

    I/O口高电平MOS管导通,低电平MOS管关闭:

I/O口低电平MOS管导通,高电平MOS管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串联10个1n4001,12v转5v;
    2. 便宜的MCU用PIC 8位或Atmel 8位,N-ch MOSFET用2N7002,BBS138等等。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看相关的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看相关的datasheet.

    第一个的确是胡说的,应该用1117这样的LDO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楼这是在误导LZ。。。串联二极管很不靠谱。。。二极管的压降不是恒定0.7V的,是根据通过的电流在变化的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因公司要降低成本,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中我要选低功耗,又便宜的芯片,目前我找到一款很适合HT7550.性价比很高呀。
而第二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做过这种方案,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来实现,现在想省掉三极管,看能不能一个MOS管就搞定。功率要稍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因公司要降低成本,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中我要选低功耗,又便宜的芯片,目前我找到一款很 ...

    MOS管是电压驱动的。。。直接用5V控制12V的话。。。等待高人来解答吧。。。

楼主:
    呵呵,我都给老板说过了,可是他说一定有,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因公司要降低成本,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中我要选低功耗,又便宜的芯片,目前我找到一款很 ...

不至于吧,就一个三极管很便宜的~~~
    5v控制12v输出,本来就是利用PMOS的GS间导通电压决定,绝大多数mos在gs间压差有5v就完全导通了

网友:
    你是被老板牵着走呀,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哎,国内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的确是胡说的,应该用1117这样的LDO为好

    dcdc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不能用吗?

dcdc 一般较贵,不会被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吧,就一个三极管很便宜的~~~
    5v控制12v输出,本来就是利用PMOS的GS间导通电压决定,绝大多数mos在 ...

    一个板子一个三极管,量很大的,算出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网友:
    量大的话一个1117也没多少钱了,简单又稳定。另外找芯片你可以上DigiKey网站,很全的,而且都有datasheet

网友:
    你们老板也太抠了吧一个普通的三极管都不舍得用,等哪天爆板了看他有的哭了

网友:
NCV4264可以達到你的性能要求,汽車級的,但價格滿足不了你!

网友:
不好意思,電流不夠!

网友B:
12V输入直接用AMS1117的话要小心哦 买到不好的批次 很可能12V就把AMS1117损坏的 唉 虚标参数 缩水 天朝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板子一个三极管,量很大的,算出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假设为2N3904,大概7分钱。一板子一个三极管,也就是说LZ买一百台设备,能省7块钱!!!!!!!!!!!!!!!!!!!!!!连吃碗面的钱都不够。

网友:
5V控制12V,只用一个 MOS不行吧,N-MOS的话,5V上来MOS导通,但通了之后S就变成12V,这时候GS又小于0,所以MOS不处在开关状态,S的电压肯定不会是12V,P-MOS的话,会一直关不断啊

网友:
以前常用的型號是78(L)05

网友E:
    5V控制12V,可以用一个NMOS控制,马达接12V和NMOS - D, S接地,G接单片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控制12V,可以用一个NMOS控制,马达接12V和NMOS - D, S接地,G接单片机控制。

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输入直接用AMS1117的话要小心哦 买到不好的批次 很可能12V就把AMS1117损坏的 唉 虚标参数 缩水 天朝通病 ...

支持,还有7805系列的,都号称能达到1A多,其实也就500-6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