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中?要接2个MOS管,大家分析一下,有人说是防反向电流

楼主(2013-07-29):
开关电路中,MOS 管有啥用途?

楼主:
MOS的寄生二极管会在不需要导通的时候串电?

沒錯!

网友:
终于找到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屏幕开机的时候会有闪屏的现象、、、、果断悍一个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的寄生二极管会在不需要导通的时候串电?

原来如此,之前还一直疑惑为啥用两个Pmos。那我这个图上的PVCC是只要上电就有电?不受ACDRV控制?

楼主:
请问5楼,有解决屏闪的问题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5楼,有解决屏闪的问题没

解是解决了,但是不是这个问题、、、跟这个无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是解决了,但是不是这个问题、、、跟这个无关呀、、、

可能是你机器上电复位的时候那个控制三极管的那个管教会瞬间拉高然后再拉低,可能就会导致开机会闪屏的现象

网友:
继续关注,MOS管反着用

网友:
好处是什么呢?用一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廖大出現了!^_^

网友:
    这样压降最小

网友B:
    個人覺得Q11是多餘的,通常雙MOSFET設計是為了防止兩端都可能是來源,可能互相漏給另一方。此處的認知應只有VDD_3V3轉給LCD_VDD,不會有LCD_VDD漏電到VDD_3V3的可能。不需顧慮Q10的body diode產生的漏電。

    这个是接屏的,要看具体的屏脚定义,有可能是防呆设计.
    这才是正解.支持一下.瞎扯的人太多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接法,在屏电路这里,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中的另外一个MOSFET可以不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Q11是多餘的,通常雙MOSFET設計是為了防止兩端都可能是來源,可能互相漏給另一方。此處的認知應只有 ...

跟14楼有一样的看法,大神们你们的看法呢?来拍砖啦。。。。

网友:
    是保护电路、防止反向电流的。

网友:
    具体要看电路的需要而定了,如果输出端没有外接别的电源是可以拿掉一个MOS

网友(2016-12-04):
赶快升级赶快升级赶快升级赶快升级赶快升级赶快升级赶快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