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电路

楼主(2013-07-29):
如图。。
左边是接到主控的,2D6 跟2D7有什么作用?是怎么样工作的??请求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
开关打在1点,到主控的电压是 0V,3.3V;
开关打在2点,到主控的电压是 Vd,Vd;
开关打在4点,到主控的电压是 3.3V,0V
开关打在5点,到主控的电压是 3.3V,3.3V

上面的Vd是1N4148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然对于主控,Vd应是逻辑0电平。
所以上面开关位置依次对应是01,11,10,11 4种逻辑状态。 这4种状态给主控。

楼主:
谢谢。。。很感谢你的给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