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39如何实现MDI/MDIX自适应

楼主(2013-07-29):
各位大师,公司本来的方案使用的是RTL8139做PHY,10/100M
近期客户要求实现MDI/MDIX自适应功能,同时又不想做大改动。
所以考虑在电路上做些小改来实现。
请各位大师帮忙推荐个方法或芯片,如果提供具体芯片就最好了。
先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RTL8139 不是單純的 PHY,是 NIC = PCI Bridge + MAC + PHY。Auto MDI/MDIX 功能是在 PHY 做掉的,換 NIC IC 重新設計會快一點。^_^

楼主:
我原本的想法是做个 四端口网络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A1 A2若为输入,则分配给B1 B2,A1 A2若为输出则分配给B3 B4
A3 A4若为输入,则分配给B1 B2,A3 A4若为输出则分配给B3 B4
该4端口网络得支持10/100m网络的。

网友A:
你的是8139abcd哪一个啊?我记得cd都可以自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8139abcd哪一个啊?我记得cd都可以自适应

網路上找到的 Datasheet 是沒提到 Auto MDI/MDI-X,但市售一些網卡規格有的卻寫有!

難道是不能說的秘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到的 Datasheet 是沒提到 Auto MDI/MDI-X,但市售一些網卡規格有的卻寫有!

難道是不能說的秘 ...

狗版主说得对,datasheet上没有提到auto MDI,不过802.3有定义,在寄存器0x10的bit6置高就是自适应了。
我十年前就做过8139D,我敢打包票8139C/D都可以自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的想法是做个 四端口网络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A1 A2若为输入,则分配给B1 B2,A1 A2若为输出则 ...

这么复杂?拿CPLD就容易做了

网友(点评):
同仁,CPLD怎么做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8139D你自己的产品做过AUTO MDI/MDIX,有出货否?

网友(点评):
有沒有 Auto MDI/MDI-X 不能拿線自己試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狗版主说得对,datasheet上没有提到auto MDI,不过802.3有定义,在寄存器0x10的bit6置高就是自适应了。 ...

好吧!我挺你。

不過咱們這邊最近出了幾起社會案件,萬一出了人命大家一起被抓去關。

网友(点评):
还有哦,客户指定要8139又要auto mdi/mdix,他们应该是看到别人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挺你。

不過咱們這邊最近出了幾起社會案件,萬一出了人命大家一起被抓去關。

 额。。。这么恐怖。。。

网友:
实在不行找FAE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