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停留一会,指点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7-29):
  下图是HDMI电压的切换电路,请问这个PMOS管是怎么样工作的啊?

网友:
en pin低电平PMOS管导通,高电平截止。

网友A:
在EN高电平的时候,控制PMOS截止,HDMI-3.3V=VDDIO-PMOS管内的二极管压降,当EN为低电平,PMOS导通,HDMI-3.3V=VD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N高电平的时候,控制PMOS截止,HDMI-3.3V=VDDIO-PMOS管内的二极管压降,当EN为低电平,PMOS导通,HDMI-3 ...

pmos管是当S极电位高于G极电位的时候,就导通,电流方向应该是S流向D极,但是这个电路不满足这个条件啊!请您再详细分析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的PMOS管,他内部集成了一个PN结,在没导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加载在D级,在S级就有有一个PN压降的电压了,导通与否取决于GS电压关系,你可以自己用protus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