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I2C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3-07-29):
请问这个电路里面那两个22R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阻尼電阻(Damping Resistor)是串聯在訊號電路中,目的是抑制 Ringing、Overshoot、Undershoot。

阻尼電阻(Damping Resistor)的設置有三種目的︰
  • 一般是跟 PCB 走線(Trace)做匹配(Matching)用,不設計在 IC 內的原因,是因為 PCB 走線(Trace)的 ZO(特性阻抗)可因不同應用而改變。
  • 如果負載性,串一個電阻可以降低 Q Factor,達到阻尼(Damping)的作用,因為 Q Factor 太大時,信號會產生 Overshoot、Undershoot。
  • 在高頻的時候,走線(Trace)會被訊號視為有阻抗的,如果與 PCB 阻抗不匹配,就要加一個電阻串在上面,如此一來在於集成電路上就有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的效果。

反論︰
  • 高頻會有肌膚效應(Skin Effect)所以看到的阻抗比較大是沒錯,但是那是損失(Loss)的考量跟匹配(Matching)無關,匹配應該是要匹配 PCB 的 "特性阻抗"
  • 另外有的 IC 的 VOH 輸出時,有時會有過激(Overshooting)導致下一級的輸入端損壞,加上電阻有抑制的效果。
  • 另外如果 EMI 過強,也可以用這種方法降低其能量。

別人的心得菁華!

网友:
楼上已经解答的很详细的,主要是做匹配的

网友:
这个串联的电阻作用是防浪涌之类的高电压毛刺,它的大小取决于输出低电平的噪声容限,楼主可以看下I2C的规格书,上面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
I2C这里这两电阻也可以不要吧!OVERSHOOT UNDERSHOOT之类的一般不会超过芯片的极限,都能正常工作。就是可能会影响芯片寿命。

网友A:
A series protection resistor can be used for ESD protection of components that can be hot-plugged to the system, such asa Smart Battery. 這是I2C 里面的原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series protection resistor can be used for ESD protection of components that can be hot-plugged to ...

I2C Specification Version 2.1 裏面寫的是這一句︰

Series resistors Rs are optional. They protect the I/O stages of the I2C-bus devices from high-voltage spikes on the bus lines, and minimize crosstalk and undershoot of the bus line signals.

上述目的都有啦!

RS电阻的好处多多,但是我看到的原理图好像都没加的,看来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人太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