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帮忙看看两个8层板叠层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3-07-30):
第一种:S-G-S-P-P-S-G-S
第二种:S-G-P-S-S-P-G-S

上述两种叠层针对不同的设计可能有所不同,
只能说哪种更适合。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我个人觉得第一种叠层对信号比较好,4个信号层就近都有相邻的“地”。
                  但是电源地耦合的不紧密,也容易引起pp之间的耦合噪声。
第二种叠层电源地的耦合更好,因为同属一个core板,可以做得很薄。
                  但是第5.6两层信号层需要垂直走线,走线要求比较高点儿。

网友A:
第二种叠层电源地的耦合更好,不过要是过EMC的话,最好1,8层少走线,5,6层不需要垂直走线。
信号质量差点没关系,重要是模拟信号走好就行。EMC才是首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叠层电源地的耦合更好,不过要是过EMC的话,最好1,8层少走线,5,6层不需要垂直走线。
信号质量差点 ...

教科书上说的是相邻信号层走线要垂直,防止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科书上说的是相邻信号层走线要垂直,防止串扰。

如果有条件,相邻信号层走线垂直为好,但大部分要这样做,会有很多跳层(jump via),对高速信号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要考虑各种因素。
我更趋向于表层尽可能不走线,有利于EMC

楼主:
恩,产生很多过孔的话,的确会对高速信号有较大影响,多谢part99。

网友:
板子密度大电源功耗又大,用第二种;
信号布线密度高,信号质量要求高,电源功耗又不大,用第一种;

网友:
    你确定要用两层的电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