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Orcad进行二次开发,新建窗口呀

楼主(2013-07-30):
想要在orcad界面上新建一个窗口来显示一些元器件信息,不知如何建立呀

网友A:
OrCAD PCB Editor还是OrCAD Capture

网友:
view-toobar-customize弹出界面
然后点击NEW来新建自己的工具栏,并勾选,此工具栏会在界面显示,此时就可以自己用鼠标吧其他你需要的按钮拖动到自己的工具栏了。

楼主:
恩 谢谢了 那建完窗口后 应如何去设计它呀  比如应该有可以输入文本的文本框 或者尺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PCB Editor还是OrCAD Capture

是Orcad Captu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Orcad Capture

如果是163之后的版本,可以用TCL/Tk语言,具体例子查看 <your_install_dir>\tools\capture\tclscripts\Orcad_Capture_tcltk_extension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63之后的版本,可以用TCL/Tk语言,具体例子查看 \tools\capture\tclscripts\Orcad_Capture_tcltk_ex ...

恩 ,好的 谢谢,不会了再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不会了再请教

那要是在allegro画原理图的界面allegro design entry hdl中新建一个窗口呢,应如何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在allegro画原理图的界面allegro design entry hdl中新建一个窗口呢,应如何操作

没玩过,那个环境用的开发语言是concept skill,和allegro skill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那个环境用的开发语言是concept skill,和allegro skill完全不一样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