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IC为什么这些容易烧坏

楼主(2013-07-30):
各位帮分析一下背光IC为什么这么容易烧坏,背光控制和PWM一起控制的做法

网友(点评):
PWM频率多少?

网友(点评):
10uH/600A @_@

网友(点评):
報告︰LowPower Semiconductor 的網站根本沒這個型號的芯片資料。^_^

网友:
这样做死翘翘了。R232是磁珠,应该放在Cout后面。

楼主:
跟这个磁珠没关系,以前没加的时候一样是烧坏

网友:
IC的输出功率和LCD背光的功率是怎样的

楼主:
IC输出可以达以24V,1.6A
LCD普通7寸RGB,理论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点评):
L25 真的是 10uH / 600A 嗎?>_<!!!

楼主:
引用 楼主:
IC输出可以达以24V,1.6A
LCD普通7寸RGB,理论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是,是1A

网友A:
背光最小需要多大的电流才亮?

网友B:
?FB接到了LED-上面,之前没看到,反馈电路有起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接到了LED-上面,之前没看到,反馈电路有起到作用?

有反馈工作
试产贴片30PCS,就有6片背光IC   LX与地短路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是PWM频率的问题.....

网友C:
Vsys和输出电压LED+通过电感和Bead连接到一起了,这样做法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ys和输出电压LED+通过电感和Bead连接到一起了,这样做法的原理是什么?

这里增加Bead是为了认证需要,这里减少EMC辐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最小需要多大的电流才亮?

背光的电流不超过150MA

楼主:
背光IC烧坏情况,很多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发生的,升级完程序一开机就烧坏

网友:
楼主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容有机会短路吗?之前遇到过不小心电容短路烧电感的情况。

网友(点评):
他的輸出電容耐壓只有 25V,屏幕不接時會打到 OVP 電壓,是有這個可能!^_^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IC烧坏情况,很多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发生的,升级完程序一开机就烧坏

不知道楼主的OVP设置为多少?因为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boost输出电压会变得很高。我刚做了个实验,一个驱动10颗灯的boost正常工作时候输出电压为32V左右,软件把OVP关掉后,再拔掉负载,输出电压马上就升高到57V,板子也已经大电流了。和楼主不同的是我是使用分立器件搭的电路,大电流之后的MOS管热的可以烧烤了,但是没坏,不知道楼主的IC是否有这么强壮 。

网友:
请问电源脚要不要加个小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增加Bead是为了认证需要,这里减少EMC辐射作用

我的意思是Vsys和输出电压LED+为啥要连到一起??这样做是为了做Feedback吗??

网友D:
你的电路,应该是恒流模式,按你说的24V@1.6A ,那你的反馈电压FB端是1.6A*(5.1||5.1)=4.08V。5.1欧电阻功率是0.8A*0.8A*5.1欧是3.264瓦;

按你说的24V@1.6A  你的输出功率38.4W。
你这个7寸的屏就要38.4W 扯蛋,看其他的TFT屏,LED背光的电压10V上下,电流200mA上下,整个背光也就是2W;你这个.....

我看了这个LP3382的资料FB是0.25V,过压是29V,开关频率是1.1MHz,内部开关管限流1.4A。   按你5.1欧电阻并联,可以算出是恒流24.5mA电流,你还在LED+上并联2个4.7uF电容,
MPS,TI的LED恒流驱动1MHz,200mA的多还是1uF,2.2uF,你这个是不是很有问题?

你还说输出24V 1A的电流没有问题? 24W的输出,一个SOT23-6的管子,有这个管子,你恐怕要出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应该是恒流模式,按你说的 ,那你的反馈电压FB端是1.6A*(5.1||5.1)=4.08V。5.1欧电阻功率是0.8A* ...

同学,搞清楚我说是IC最大输出是24V.1.6A,我当然知道7寸屏不需要这么大电流了,现在问题也找到了,不想再多说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学,搞清楚我说是IC最大输出是24V.1.6A,我当然知道7寸屏不需要这么大电流了,现在问题也找到了,不想再 ...

什么问题?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搞清楚我说是IC最大输出是24V.1.6A,我当然知道7寸屏不需要这么大电流了,现在问题也找到了,不想再 ...

楼主不厚道啊,大家都在这帮你分析问题,你有了结果也不说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问题?分享下

LP3382 这个IC输出 24V@1.6A ? 这个输出不了怎么大。 还是前面的芯片。
还是你的表达有问题,你提问的技巧多没有搞清楚,别人给你回复算客气了。

LP3382-00.pdf (496.02 KB, 下载次数: 43) 网上找的LP3382芯片资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再来一个恒流的TFT LCD LED背光驱动,恒流模式,软件PWM调光。

楼主:
电路设计本身有点缺陷,不能把背光的EN和PWM用放在一起控制。当机器升完程序后还没有接负载,背光IC的FB没有反馈信号,这时候很容把IC内部的MOS烧坏。有PWM就不一样,FB一直有信号,一直有反馈信号。当时设计因没有多的IO,就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接法如果一直有负载,其实是不会烧坏的。

网友(点评):
早问了是不是PWM的问题没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P3382 这个IC输出  ? 这个输出不了怎么大。 还是前面的芯片。
还是你的表达有问题,你提问的技巧多没 ...

我是看的这一份3382,自己看我说的对不对
关于我表达问题的事情,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看不懂或不明白的或自认为很NB的人可以不回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本身有点缺陷,不能把背光的EN和PWM用放在一起控制。当机器升完程序后还没有接负载,背光IC的FB没有 ...

为什么有那种这FB端接RC控制FB端电压而不用EN端PWM控制呢,因为EN调光支持的PWM频率比较低,如1KHz以下,也有几个奇葩的片子支持的频率高点几KHz,而Filtered  PWM频率可以很高几十K,上百K我也试过可以。而且Filtered PWM 适用于任何的此类LED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的这一份3382,自己看我说的对不对
关于我表达问题的事情,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看不懂或不明白 ...

看了这个TCP3382 ,输入2-6V,过压保护24V,反馈电压0.2V,开关频率3MHz,开关管限流1.6A。
是内部boost升压把电感接地的内部MOS管的最大电流是1.6A,超过电流应该是保护了,超过24V电压也应该是保护了。

具体怎么计算我是不清楚,也不是专业人士。我就做个非专业的假设,输入电压5V,内部开关管工作在1A电流下,
那算算输入的概率是多少   P=5V*1A= 5W,再假想5W输入80%输出到负载端,那负载端得到的功率是4W,
瞎想的,不要当真。

开关频率是3MHz,没有用过这么高的,一般就用过1M多的。一般来说电流越大,电感越小,3MHz下是不是要高频电感而非一般的普通电感?

网友:
有用过其他的LED驱动IC,没有PWM控制直接EN控制背光,不接负载IC也不会烧坏,你用的这颗觉得不好。

感觉也是,看到IC有接到OVP,OVP的钳位电压应该对IC来说是安全的。

网友:
LP3382 datasheet 太過精簡了,連 Filtered PWM 計算式沒有,只好憑著建議值去試試看。
前已經有人討論過 Filtered PWM ,在其他家的 DC-DC 元件倒是寫得很清楚。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21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1.html

网友(点评):
連公司名字(LowPower)也沒聽過,一開始還以為 Low Power 是指 IC 特性!>_<|||

网友:
呵呵,版主分析经典

楼主:
大家讨论很激烈,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版主提供的贴子很好,有时间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