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to PADS Conversion

楼主(2013-07-30):
Does any one know how to convert allegro pcb file to pads? I have PADS 9.5 and pcb file is in Allegro 16.3. I tried the procedure given in PADS manual but it fails.Can any of you please help?

网友:
(1)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ight=allegro%2BPADS
(2)allegro to Altium designer ,then to PADS ,sometimes you can not convert file in this soultion.

网友:
推荐使用第一种方法,亲测可用.就是丝印元件编号和测试点需要重新调整.其他都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