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分析:11.5V经过Q23后,?会变为16V? D33起到什么作用。经过Q24后?电压-5V

楼主(2013-07-30):
显示屏升压电路分析,请大家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倍压电路啊,?之前看到很多给屏供电的电路中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倍压电路,我就不明白他是直流怎么能倍压整流出来的?

你在哪里看出来是直流?

楼主:
    D30第一脚处电压是交流

网友:
    D33 跟D32不都是稳压管嘛?

网友:
    炒冷饭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9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4800-1-1.html

网友(点评):
終於有人受不了了,把很久以前埋在下面的的狗糧給挖出來。 ^_^

网友:
    这是常见的LCD屏的偏置电路,前面的芯片是开关BUCK芯片,SW脚出来的是个开关频率并非一个直流,输出一级电压是芯片产生电压的2倍,输出16V是后端稳压管稳压的结果,理论输出应该高于16V

网友:
    有興趣還可以看看以前埋在下面的狗骨頭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885-2-1.html 16樓裡面還有禮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35-1-1.html

网友(2015-06-05):
    BOOST生成交流流形,后面整流.

网友(2019-09-17):
    为什么我的R291在显示屏息屏再点亮后,电阻R291靠近稳压管端只有电阻另一端电压的一半,过一段时间才会升到VGH电压,改变电阻R291的阻值大小,升到VGH电压的时间也会有改变,有大佬指点指点吗?谢谢!

网友:
    并不是倍压电路,整流产生正、负电压电路,D33稳压作用,Q23整流器。

网友(2020-03-30):
    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