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个STM32音频采样的电路,不是很懂,麻烦各位分析一下

楼主(2013-07-30):
如题,有劳各位大哥大姐大叔大妈们拔刀相助,图片上部分是采样部分,对R62,R63,C40,还有两个稳压管的作用不清楚,另外这个运放我能用哪些别的型号替代,小弟愚钝,还有各位多多包容

楼主:
还是自己先顶顶

楼主:
怎么没人呐,唉,一声长叹

网友:
第一个是麦克风输入,输入前做一些滤波和放大,这些电阻电容的值是按带通来算出来的,去网上搜一下就知道怎么算了。两个钳位二极管是防止信号过大。
第二个是音频输出。
op-amp找3.3v的可以代替。

网友:
我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用的是MCP6001~~~~SOT23_5封装。接上去好用~

楼主:
好吧,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