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中的3W与20H原则

楼主(2013-07-30):
PCB走线中的3W与20H原则

3W原则:
       这里3W是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保持3倍线宽。你说3H也可以。但是这里H指的是线宽度。不是介质厚度。是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如果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线间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规则。针对EMI
20H原则:
       是指电源层相对地层内缩20H的距离,当然也是为抑制边缘辐射效应。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将电源层内缩,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有效的提高了EMC。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针对EMC

网友A:
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保持3倍线宽,这个距离是指中心间距,还是线线的边沿间距呢?  当线与线中心间距大于3倍线宽时,70%线间电场不相互干扰,70%是什么参量,如何得出的?

网友:
20H是指20倍电地层的介质厚度。不知道楼主“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中,70%和98%的参量是如何得出来的?是实际测量的出来的,还是仿真,或者计算?

网友:
3w就是两条线的间距是线宽的两倍
20H是电源层内缩地层
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保持3倍线宽,这个距离是指中心间距,还是线线的边沿间距呢?  当线与线中心间距大于3倍线 ...

中心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心距

边到边!啊,姐姐!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