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画铜皮怎样才能没有网格

楼主(2013-07-30):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手工画铜皮时,怎么画出来的铜皮是带网孔的那种,而自动铺的铜却是实心的呢,应该在哪里设计呢。我想画出实心的铜皮而不是带网孔的。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双击铜皮 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铜皮的线宽比铜皮的栅格小就会出现网格,反之,铜皮的线宽比铜皮的栅格大就是实心的了。
铜皮栅格设置在tools--options--girds。一般设成5mils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打开铜皮的属性,给铜皮的线宽改成比你设置的最小线宽大点就中了,或者就改成你设置的最小显示线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铜皮的属性,给铜皮的线宽改成比你设置的最小线宽大点就中了,或者就改成你设置的最小显示线宽就好了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