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左右声道的信号线需要等长吗?

楼主(2013-07-30):
音频左右声道的信号线需要等长吗?

网友:
    没听说要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包地,走线长度尽量对称,这是我个人理解

包地线要多粗呢?

    8mil的线宽,包地也用8mil的线宽有问题么?

网友B:
    立体包地吧!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体包地吧!亲

    包了,但还是有噪声啊

网友C:
    不用等长,但是你输出的地记得和其他的地隔开,最好直接到电源地处,特别注意输入信号,电源对输出信号线的影响,另外,看看你的功放IC的规格书,要不要仔细分地

网友:
    这个信号要加粗包地处理,等长相对就行,没有必要精确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等长,但是你输出的地记得和其他的地隔开,最好直接到电源地处,特别注意输入信号,电源对输出信号线的 ...

    输出的地和其他地隔开比较困难啊,

输入信号从板的上面到下面,再从下面回到上面输出,

我只是把模拟和数字的分开了,

电源地也分开了,

    用的45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层吗?

是啊

网友B:
    你单根包吧,双层只能这样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根包吧,双层只能这样好一点。

    我是这样包地的

有雨空间小,所以中间都没打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