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tesheet

楼主(2013-07-30):
    盲目中,对于datesheet,都是英文,且很长,每次看下来都要花蛮长时间;想问各位大侠,规格书最快获取有用信息的方法(直接找到重要的信息,其实有时感觉很多都不用全部看),比如DC-DC规格书等等。

网友:
搜素关键词

网友:
datesheet反应器件的一些电气属性及参考用法。还有就是封装信息。我们一般需要提取的都是这些东西。上面的仿真参数只是理想环境的 这个你要实际使用中去仿真得到

网友:
有些datasheet太长了,没那个时间去看啊,都是按关键词来查找!

网友A(2013-08-30):
感觉楼主应该是新手,datasheet这东西 多看几篇之后,它的文章结构你就清楚了,再看同类型的datasheet你就知道怎么定位了。其实最开始不要盲目求快,很容易忽略东西,建议楼主花些时间完整的看一篇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应该是新手,datasheet这东西 多看几篇之后,它的文章结构你就清楚了,再看同类型的datasheet你就 ...

谢谢指导,主要是对英文提不起兴趣,每次都是找相应标题看,但又怕得看漏重要信息。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要克服心理障碍,不要怕英文,下个金山词霸,不懂可以查汉语的意思。看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