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监测铅酸(Lead Acid Chemistries)电池的电量啊。。

楼主(2013-07-30):
如题,有没有做过这种应用的,麻烦给我一下指导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是可以,但我讀了一下 Datasheet 有下面心得︰

Charger IC bq24650 Currenet Sensing Full Scal ...

谢谢狗斑竹指点,我的铅酸电池是12V,7.2AH的,损失165mv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吧。所以我现在准备充电IC和电量监测IC分别用一个Sensing Resistor。。。希望这两枚芯片能这样搭配…最终效果让客户满意让自己满意~~以前没做过这种东西,对铅酸电池特性也不咋了解。。。。非常谢谢热心狗斑竹(能简称“热狗”么。哈哈~~)

网友(点评):
樓主沒被我那黑心狗親戚害到,萬幸!萬幸!^_^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狗斑竹,我的电池用了一个BQ24650太阳能板充电管理,现在又用 这个BQ34Z110就有点迷糊了,不知道 ...

理論上是可以,但我讀了一下 Datasheet 有下面心得︰

Charger IC bq24650 Currenet Sensing Full Scale 是 40mV,而 Gas Gauge IC bq34z110 Currenet Sensing Full Scale 是 125mV

但 Charger IC 的 Sensing Resistor 涉及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所以電阻值要以 Charger IC 為主。這樣做的話 Gas Gauge 的 Sensing Range 會由 125mV 縮小變為 40mV,可能會犧牲掉一些精準度,如果你不在意的話。

用 2 個 Sensing Resistor 電壓損失是 40mV + 125mV = 165mV,不曉得您用幾個 Cell 的鉛酸電池?就看這個損失您能不能接受?

网友:
狗大的狗粮太多了,容易消化不良

网友(点评):
這種狗糧吃了才會拉肚子,做學術研究可以,做產品別浪費生命。自製 Gas Gauge 看似簡單,除非是準確度要求很低,你要對電池的特性非常了解,否則是自尋死路。我們軟件工程師已經被客戶阿嚕巴一個掉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bq34z110

非常感谢狗斑竹,我的电池用了一个BQ24650太阳能板充电管理,现在又用 这个BQ34Z110就有点迷糊了,不知道那两个检测电阻可不可以共用一个?就是Rsr……

网友:
想要自己來的話,Microchip 有一個 MCP3421 鋰電的參考設計,應該可以改為鉛酸電池的應用。

网友:
踢哀(TI)bq78412 看起來也不錯用,有 LED 燈號顯示。

网友A:
踢哀(TI)bq34z110

网友(点评):
现在的国产货便宜才是王道,用这么好的伤不起;就用个ADC测下就OK了,剩下软件搞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