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怎么换PIN,谢谢

楼主(2013-07-30):
DDR地址线 A0-A15组内可任意换PIN,
DDR数据线DQ0-7组内可任意换PIN,
DDR数据线DQ8-15组内可任意换PIN,
热心的大师们,这样换PIN对不对呀,
换PIN还有哪些原则呢?
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菜了,没有人回答呀
我想求证下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静等解答呀

楼主:
路过的大师们交流下呀

网友A:
组内数据可交换(前提是数据线没有复用)  地址不可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内数据可交换(前提是数据线没有复用)  地址不可交换

 谢谢!

关于换PIN,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内数据可交换(前提是数据线没有复用)  地址不可交换

DM 线能和DQ线交换吗。DQS,DQSN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
其他的不能交换的

网友B:
只能组内交换DQ ,DQ0~DQ7为一组,DQ8~DQ15为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组内交换DQ ,DQ0~DQ7为一组,DQ8~DQ15为一组

谢谢!

如果有串接排阻的,就在排阻上换PIN,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