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看一下天线座子这样走线是否可行

楼主(2013-07-31):
哪位帮忙看一下天线座子这样走线是否可行

网友:
    天线别打孔

网友:
    好像不是很理想吧

楼主:
    天线对SIM信号有影响

楼主:
    是GPS模块

网友:
    放到蓝色的那一层,不要打过孔,另外天线座子下所有层挖空,不能有平面和走线。其他有空间的地方要多打地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GPS模块

你可以打孔试下哈

不过做出来后天线调不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