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地线需要多粗

楼主(2013-07-31):
    包地线需要多粗呢?

比如我走线是8mil,包地线也是8mil有问题么?

现在发现信号包地后噪声更大了

网友A:
    包地注意隔一段距离就打一个via,做TV板的时候5mil的地都包过

网友:
    要注意地线和信号线之间的距离,要大些,我的经验值是10-15MIL。而且地线要充分接地,所以每隔一定距离要打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地注意隔一段距离就打一个via,做TV板的时候5mil的地都包过

我中间没打孔,孔太小了半场不好做,要加成本

网友:
    地包的不好,反而比没包之前干扰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中间没打孔,孔太小了半场不好做,要加成本

你地线没打孔充分接地,还不如不包,包了反而地都有可能成为天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中间没打孔,孔太小了半场不好做,要加成本

你板子上其他地方有孔  和在这多两个孔有什么区别,如果没空就相当于一根天线

网友:
    包地线与被保护线一样粗W即可,但是间距很重要,包地线与被包含线以及包地线与另外的临近的线的边到边间距为线宽W,即满足3W。

    另外,长距离包地线需要打过孔到地平面。

网友B:
    线宽最少与被包线等宽,3-5W间距,短距离的从电容出,长距离的打孔到相邻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宽最少与被包线等宽,3-5W间距,短距离的从电容出,长距离的打孔到相邻地平面!

    短距离从电容出?

    能给个截图学习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