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铅酸电池充电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7-31):
下面是一款产品上24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路,请大神们帮忙解释一下其工作原理

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

楼主:
其中电阻R9感觉比较奇怪,这个电阻会有电流流过吗?

楼主:
电阻R9有什么作用能,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 250mA 定電流充電。
  • 有沒有你線路圖中的 R9 差別不大,有可能是實際線路微調出來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250mA 定電流充電。
  • 有沒有你線路圖中的 R9 差別不大,有可能是實際線路微調出來的值。
  •
    求狗粮,仿真文件能顺便放上来么?

网友(点评):
我就知道你會要,昨天在家還在想要不要帶來公司。>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狗粮,仿真文件能顺便放上来么?

    一句話..........放在家裏沒帶來!

    回家才能打包上傳!

网友(点评):
Go Go 何時會回到家中? 回到哪個家? ^_^

楼主:
    感谢超级狗版主,我在想R9是否是为了防止电位器阻值调到零的情况下,防止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过大,作为限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级狗版主,我在想R9是否是为了防止电位器阻值调到零的情况下,防止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过大,作为限流 ...

    我回家試試短路可變電阻看看,昨天是有將它設到 500 歐姆,看起來也是沒太大的影響。

楼主:
    再次感谢热心的超级狗版主,还有TF3和TF4两个光耦这部分电路,应该是用于电池低压检测的,但工作的原理是什么,没看懂

楼主:
    补充一下,标号BAT-V接单片机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热心的超级狗版主,还有TF3和TF4两个光耦这部分电路,应该是用于电池低压检测的,但工作的原理是 ...

    您的意思該不會要我全部畫進去仿真一下?

    好!我知道。有狗奴才為什麼不用?

网友:
    • TF4 是把流過 R35 和 R36 的電流轉換成電壓到次級端,藉以量測電池的電壓。
    • TF3 是決定 R12 電阻要不要接地,如果 R12 接地,TF4 的光耦合二極體可能因壓降不足而無法導通(P521 的 Photo Diode VF = 1V Minimum)。貌似是 TF4 次級輸出的開關控制(On/Off Control)。
    • 3BATT-V 應該是接到一個 MCU 的 ADC 輸入管腳。

我回家全部畫上去,然後把 Pspice 檔案上傳給你。

网友(点评):
今天是要回小三的家? 還是要回小四的家?

网友(点评):
明显是要回小五的家......

网友:
樓主︰

我把 Pspice 檔案上傳給您。

    • 如果把 R9 100R 固定電阻及 R32 10K 可變電阻短路,LM317 仍是能輸出定電流。所以 R9 的目的還是不知道,也許其他高手能解答。
    • Vcc 是多少伏?我暫時用 3.3V,如果有錯您就自己改。
    • Pspice 元件庫沒有 NEC LTP521 這顆光偶耦合器,我只好找一顆長像類似的 PS2501 代替。但由於 CTR(Current Transfer Rate)不一樣,仿真的結果可能會有出入。
    • TF3 不要開、R12 1K 不要接地的情況下,針對電池電壓變化 3BATT-V 的輸出是近似有斜率的直線,對量測電池電壓是不錯的特性。但因光耦合器 TF4 的輸出需要有電流才有電壓輸出,所以只有 CE9 1uF 電容是沒有電壓的,還需要有電阻落地才行(我的線路圖有標示這顆追加的電阻),您的線路圖沒有這顆電阻,我懷疑這顆電阻是畫在別的頁面。
    • 原本以為 TF3 讓 R12 1K 接地,是為了關掉 TF4 的輸出。但後來想想,如果是為了關掉 TF4 輸出(事實上好像也關不掉),這樣做未免也太瞎了些,所以目的還是待研究。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楼主:
    感谢超级狗版主,回头好好学学PSpice,这样就不用麻烦版主了

网友(点评):
小弟 Pspice 師承「神奇的傑克」(jacklee_47pn)。^_^

网友C:
超級狗  小弟 Pspice 師承「神奇的傑克」(jacklee_47pn)。^_^

我不記得有收過弟子,本人也沒有開班授課,何來的師承?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記得有收過弟子,本人也沒有開班授課,何來的師承?    >_

早上您已經收了拜師禮了!

网友(点评):
我一定要說 『人不是我殺的!大人冤枉啊!』。

网友:
R9的作用:

应该是与前面两颗并联10欧限流降压电阻再加上R9后的串联值组成上图中电阻R1的作用;
狗版主把R9和R32去掉后还有前面两颗并联10欧限流降压电阻,此两颗并联电阻与后面VD1稳压二极管还是可以构成限流稳压电路,所以仿真来还是可以输出定电流!!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有道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