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精简版使用问题

楼主(2013-07-31):
我的pads9.3精简版使用了好长时间后,前两天就发现设置完参数后找不到确定按键在那里了,如下图
那位高手看看问题出在那里,有无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把按键设置复位一下就行,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se-Reset All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试了还不行。

网友:
重新启动电脑

楼主:
重启也不行,后来我到C盘手动删除了PADS9.3软件,然后再重新安装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
路过的,看看各位大仙哪位可以解决

网友:
    哪位大师有9.5版本的共享一个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