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间距设置和铺铜避让间距不对应

楼主(2013-07-31):
我的shape间距spacing设置都是8mil,可是在铺铜自动避让的时候间距却是18mil.这是怎么回事啊?此图的线宽是8mil。

网友A:
最近shape的问题有点多啊。。
执行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如下图所示看是否设置了oversize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shape的问题有点多啊。。
执行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如下图所示看是否设置了oversize的值。 ...

恩,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shape的问题有点多啊。。
执行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如下图所示看是否设置了oversize的值 ...

设置oversize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oversize值是什么意思?

在约束规则上增加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约束规则上增加的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