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问题

楼主(2013-07-31):
文件是pads PCB(6层板),在PADS Router走线时,VCC层(第2层)不能走线,一定要关掉DRC规则才能走线,其它层打开DRC都可以走线,那里有问题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猜谜开始,三楼请回答.....

网友:
三楼不会,请四楼回答

网友:
四楼也不会,请五楼回答.

网友:
5楼不会,请6楼回答

网友A:
VCC层是电源层,只能用来分割电源,被设置之后,信号线是走不了的,只能过孔在其它的信号层走线。可以看看PADS Router设计规则--设置布线层里面是如何设置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层是电源层,只能用来分割电源,被设置之后,信号线是走不了的,只能过孔在其它的信号层走线。可以看看P ...

支持,应该是正解

网友:
最基本的,不用回答。

网友:
    12345楼的,拖出去打PP!你们太坏了!

网友:
    高手都这么低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