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关于ADS中仿真TI推荐的2.4G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关于ADS中仿真TI推荐的2.4G天线的问题

参考的设计是TI官方网站下载的文档,详细内容见附件里面

官方的文档中提到的仿真时用IE3D来实现的,那么使用ADS进行仿真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特别是接地点与馈入点的设置,为何得出的S11结果与文中的结果差异比较大,ADS的工程文件也在附件中

    希望熟悉ADS设计天线的朋友帮忙看看,设计在那块出现问题,为何这样处理得出的结果不对呢?需要在设计中做出那些修正的地方?

楼主:
    最初的时候 只在馈电输入端加了一个port1,仿真结果明显不对,后来在正下面的参考面再加了一个port2,并在em设置里面把这个port2拖到port1的参考处,得出的结果还算比较类似一些,不过频点偏移了100m

    由于在hfss默认设置里面的导体都是用的理想导体,我在ads里面直接使用了铜,未使用理想导体,介质在hfss与ads里面都直接设置为fr4

网友A(2013-10-11):
先看我用ADS仿真的结果与PDF进行对比,还是比较接近PDF绿线,PDF采用IE3D,我们采用ADS2011,有点偏差也正常!

    再来看看你仿真有哪些问题!!

1、模型
    我将你建的模型与TI提供的Gerber进行了对比,发现你的模型与TI提供的不一样,如下图所示。
    我建议你去官网下载gerber导入ADS2011,地址也给你找到了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it/getliterature.tsp?literatureNumber=swrc062c&fileType=zip

    白色部分为TI提供的模型,过孔也给你改小了!

2、参考地
建议导入TI的gerber,你的设计的参考地比Gerber小很多,这影响天线的性能,我们通过仿真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影响的。
分别建两个模型:

    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如下:

参考地小的天线性能差很多,频率也偏得更高。

3、叠层
    我来看看TI公司仿真时的叠层信息(刚给你下载地址,压缩包里有),如下图:

    第二层的地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只需导入第一层和第二层的Gerber就行!

    注意厚度是0.25mm!!

4、mesh频率
我设置成20GHz,设置有点高!!不过越高越准确!

大概思路:去TI下载gerber,用ADS导入gerber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简化模型,设置叠层,设置port,进行仿真

工程文件见附件,版本ADS2011!

    兴森快捷射频仿真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我用ADS仿真的结果与PDF进行对比,还是比较接近PDF绿线,PDF采用IE3D,我们采用ADS2011,有点偏差也正 ...

    非常感激您的指点

网友(2014-02-19):
    为什么要放两个Port,在同一个点?

网友(2014-07-01):
引用 楼主:
    最初的时候 只在馈电输入端加了一个port1,仿真结果明显不对,后来在正下面的参考面再加了一个port2,并在e ...

    放两个Port不是仿S21了吗  为什么要放两个端口在同一位置 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5-04-20):
    很好的教程,

网友:
    不错很好的实例

网友(2015-07-03):
    前辈,请教一个问题,在garber导入到ADS PCB后,都是散的,怎么合并成 整块铜皮呢.

跪谢

网友:
    看参数图和我仿真的天线一样,带宽也是很窄

网友(2015-08-26):
    为什么要放两个Port呢,求指教

网友(2015-12-01):
    顶起,(为什么要放两个Port呢,求指教)

网友(2018-12-24):
引用 网友A:
先看我用ADS仿真的结果与PDF进行对比,还是比较接近PDF绿线,PDF采用IE3D,我们采用ADS2011,有点偏差也正 ...

你好!请教,哪里有这方面的操作介绍呢,现在需要仿下板子上的天下,不知道如何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