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高版本转换为protel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一般因为AD的高版本的布局布线速度肯定是好于99SE的,所以一般都是在高版本中布线好,然后最后再导为99se 的。

但是从工作量的角度,都想能提高效率,尽可能的少做修改,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请教一下!!!

一般三种情况~

1、常规来讲,高版本到低版本直接保存4.0即可,可以在99se中顺利打开,且做DRC没有问题。(无内电层,无实心铺铜,无异形焊盘孔等)
2、如果板子具有内电层的时候,高版本转为低版本,可以打开,但是内电层需要重新分割,请问这有什么好的方法,减少转换后的工作量吗???!
3、也是具有内电层,但是导为99后打开就是闪退,在高版本中删除内电层,然后重新导入就没有问题,请教,是否有办法规避这种问题,或者说找到内电层中出问题的地方!?

请不要说高版本中不要分割内电层,先导到99se中,然后再分割,其实这样的工作量是最大的!完全没有发挥高版本的作用!

谢谢了!

网友A:
不理解为何使用 高版本 还仍 转回到 99se 这个版本?想了解下这样做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何使用 高版本 还仍 转回到 99se 这个版本?想了解下这样做的目的?

老兄,你这个问题关键在于PCB加工厂的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何使用 高版本 还仍 转回到 99se 这个版本?想了解下这样做的目的?

首先,肯定是平时工作是有这个需求才会寻求帮助的,所以不用好奇,为什么会降版本!
其次,99SE目前还未完全被包版本取代,没有走到淘汰的地步,所以99SE存在还是有它的价值!
最后,对于为什么要降版本,高版本的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低版本的兼容性是无法比拟的,无论从数据处理,还是人员的使用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您能帮助到我,谢谢了!

网友C:
最好不要导低版本 现在板厂都可以直接用高版本制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导低版本 现在板厂都可以直接用高版本制作了吧

没办法,现在客户就要用低版本的,很是苦恼。。。
目前只能到99里重新分割内电层。。。

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这个问题关键在于PCB加工厂的技术人员.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就是这个了(好在楼主这里是客户要求而非板厂要求)

当前多数 是在 可接收 gerber 等工程文档的 外协厂 加工
(仅能支持99SE的板厂 还以为在10几年前的状况,想不到这些加工厂现在还大量存在)

这些厂的“功绩”之一:就是有误让 使用99se的工程师 天经地义的认为 加工文档需要提供PCB原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肯定是平时工作是有这个需求才会寻求帮助的,所以不用好奇,为什么会降版本!
其次,99SE目前还未 ...

刚才没看到这个回复,软件这些工具,适合自己的使用即可,只是若环境允许,使用高版本效率可能会高些。

之前使用99se时,也曾觉得没有必要更换至新版本...  后因公司购买新版本软件,不得以进行版本切换... 使用后才了解AD并不是多数网友所说提到的兼容性不好(从手头接触的所谓 兼容问题,多发现是原 99se 文档 中含有不规范的因素导致。不排除AD版本选择不当且bug正好对现有文档有影响的情形),这点若是需要探讨,需要提供现象案例(否则没有意义)

制板厂的选择,当前简单的做法:
不选择那些仍只能接受 99se 原档的小制厂(显然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取舍,加工能力和公司产品吻合选择也不无不可)

网友:
我说个方法不知道能否对你的胃口,在我做板子的过程中最多的板层也就是4层,而我没有遇到你的问题,与你有区别的是,我在4层板子中,顶多只有一层是完全铺地的,3层都需要走线,因此我的层堆栈是top s1 s2 bottom,也就是没有平面层。你看能不能转换思路将平面层设为信号层来铺铜呢过孔焊盘设置规则就可以达到相似的平面层效果,当然信号层平面层两者在意义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效果上却基本相同。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你的内电层分割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何使用 高版本 还仍 转回到 99se 这个版本?想了解下这样做的目的?

    也想知道楼主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