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01):
1金币
等长设置好后,显示的长度与实际长度不一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去掉下图中的Z Axis Delay即可不包括过孔长度

    谢谢指教。最好说明版本。

网友B:
    什么是显示长度,什么是实际长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显示长度,什么是实际长度啊

show net 的时候显示如下,为什么会出现BOTTOM/BOTTOM,Zall=32 MIL,不知道哪边设置错了

      Net Name:            XM1_DATA15
      Member of Bus:       XM1-D1

      Pin count:              2
      Via count:              4
      Total etch length:      903.28 MIL
otal manhattan length: 430.73 MIL
ercent manhattan:      209.71%

      Pin                     Type      SigNoise Model        Location
      ---                     ----      --------------        --------
4.B9                   UNSPEC                          (-1516.62 685.41)
1.C17                  UNSPEC                          (-1184.58 784.10)

o connections remaining

roperties attached to net
        BUS_NAME          = XM1-D1
        ELECTRICAL_CONSTRAINT_SET  = XM1_DATA8

lectrical Constraints assigned to net XM1_DATA15
        relative prop delay: global group XM1-D1 from U1.C17 to U4.B9  delta=0.00 MIL  tol=20.00 MIL

onstraint information:
        (RDly) U1.C17 to U4.B9  min= 919.3 MIL  max= 959.3 MIL  actual= 935.28 MIL                   target=  (XM1_DATA12) U1.C18 to U4.D1
            (-1184.58,784.10) pin U1.C17,UNSPEC,BOTTOM/BOTTOM
                (-1184.56,784.10) via GND07/BOTTOM
      18.13 MIL cline GND07
                (-1197.38,771.31) via GND02/GND07
      639.6 MIL cline ART06
            (-1368.74,567.43) via GND02/GND07
      30.94 MIL cline GND07
                (-1393.13,581.82) via GND07/BOTTOM
          214.59 MIL cline BOTTOM
            (-1516.62,685.41) pin U4.B9,UNSPEC,BOTTOM/BOTTOM,Zall=32 MIL
ember of Groups:
    BUS             : XM1-D1

网友:
    加我QQ739537967,给你看看

网友B:
    Total etch length和Constraint information中的不是同一概念;Total etch length只是走线长度,而Constraint information中的线长还会包括过孔等信息,是综合考虑的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al etch length和Constraint information中的不是同一概念;Total etch length只是走线长度,而Constrai ...

    那怎样才能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的Length栏显示的是Total etch length,而不是Constraint information的长度呢?

网友B: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如你所见,约束的是延迟,就是我之前所讲的包括过孔在内的所有因素导致的延迟;而如果你只是想约束走线长度的话,可以设置Total Etch Length,不过它不是相对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如你所见,约束的是延迟,就是我之前所讲的包括过孔在内的所有因素导致的延迟 ...

    请问具体要怎么做?在哪边修改?

网友C:
    过孔的长度也算到里面去了,如果通孔板,你看下相差是不是就是板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的长度也算到里面去了,如果通孔板,你看下相差是不是就是板的厚度

    我要怎样设定,才能不把过孔算在里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怎样设定,才能不把过孔算在里面呢?

    直接查询不就可以了吗?显示的是走线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下图中的Z Axis Delay即可不包括过孔长度

 正解,感谢!!!

网友(2019-08-08):
    设定可以把表层的走线x0.9再记入长度吗

网友:
    可以表层走线x0.9再记入长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