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成功转Allegro步骤,有图有真相。。。(原创)

楼主(2013-08-01):
  若你是用allegro画板,但是正好有相同的模块或者设计是pads格式的,,那么你会想,要是pads可以成功转换成allegro,那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已经画好的模块或者这个全部的设计了。。那我就不用重lay了。。是不是,是不是。。
对,没错,坑爹的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allegro画MTK平台的板子,,但是呢,,每个新的平台MTK都会给我们相应的参考设计,尤其是Flash那块。对,没错,就是pads格式的。。
 在没有研究成功的时候,,我都是对着MTK的设计在那自己lay flash,但是呢,公司要求还要仿真。经常是自己lay的到MTK那不给仿,说是要严格按照他的设计来。。这就逼着我不得不copy他们的。。。
 于是乎,在芯片厂家的指导下,外加自己精心研究下。。。于是乎,,对,没错,,就成功了。。

论坛看了很多pads转allegro的,,有的是没成功,有的是成功了不能用的。。看不下去了。。。于是乎,分享我的经验。。。
再说一下,直接转入的时候就完全可以用,那是不可能的。。。有很多细节的地方,要处理好。。。
对了,觉得靠谱的话,可以给我加点分哦。。我不会嫌弃滴。。。。
好了,不多说了,上附件。。。。原创哦。。。

网友A:
    Cadence 16.3 版本已经测试完,可以转成功,不过你的文件存放路径要全英文,不能有特殊字符 或者是中文。
:lol:lol:lol:lol感谢楼主

网友:
    支持原创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16.3 版本已经测试完,可以转成功,不过你的文件存放路径要全英文,不能有特殊字符 或者是中文。
    ...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好吧,,,路劲不能有中文,这个不用强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好吧,,,路劲不能有中文,这个不用强调了。

新手,不懂。    我现在转了1小时了,还在转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懂。    我现在转了1小时了,还在转的状态。

    转了一个小时,,,,那就是有问题了啊。。肯定是你哪一步错了,,。转的过程很快,但是从这个brd考到另一个brd的速度很慢。

网友B:
    是可以转过来,但是转过来的元件属性值没有了,如10K电阻、0.1UF的电容等,就都没有元件值了,又不能增加进去。转过来还是有漏洞,望版主再研究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ASC文件中是有元件值的。

网友:
    之前试过不少方法都不行,有机会可以试试lz的方法

网友C:
封装是否也要替换为我司设计中所用Symbol?
    或者也要先把PADS的库导为allegro的Symbol,再导入PCB文件?
请LZ详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是否也要替换为我司设计中所用Symbol?
或者也要先把PADS的库导为allegro的Symbol,再导入PCB文件?
    请L ...

    不需要,只要按我上面的步骤来,成功的话封装都是可以导进来的。。不需要另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转过来,但是转过来的元件属性值没有了,如10K电阻、0.1UF的电容等,就都没有元件值了,又不能增加进 ...

    这个元件值好像BRD里面本来就不会显示吧。。要看元件值还是要看原理图的吧。

网友D:
写的不错,之前用类似的方法,成功了2块复杂的板子。但是PCB封装是需要重新替换焊盘的,一般PADS导出来到ALLEGRO的封装,可以发现封装焊盘中soldermask和pad层相同,这就会有问题的。所以封装要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不错,之前用类似的方法,成功了2块复杂的板子。但是PCB封装是需要重新替换焊盘的,一般PADS导出来到AL ...

是的,元件是可以导进来,但是一般我也不会用,我只是会借用走线这些,比较节省时间。

网友:
先看看,到底咋样,使用以后才知道好不好,但是还是感谢分享哦

网友(2013-09-27):
看了  解說的很詳細喔  謝謝分享喔

网友E(2013-11-18):
我的还是不行呢,好多的帖子都试过了,一直出现
Translating E:/SPB16.3/Allegro/temp/project/S713OBX_SUBFPC/11.asc.
Using translator version @(#)$CDS:  pads_in.exe v16-3-85D 11/3/2009 Copyr 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
 Version = PowerPCB4.0
Route Layers = 2
Units = METRIC
Hatch mode = Vertical / Horizontal
 Hatch grid = 0.100000, angle = 0.000000, anti-pad spacing = 0.000008
Initializing new database.
 Creating layer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body.
 *MISC*
 *MISC*
Information: CSet 1_5_6 renamed to DEFAULT

Warning: Allegro doesn't support default electrical CSets.
 *MISC*
*MISC*
 *MISC*
LZ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4-09-10):
楼主好东西啊!!找了很久很久

网友(2015-01-04):
转后 没有元件值呢?

网友(2015-04-28):
不错,写得详细,新版本的allegro可以简化里面的一些步奏,不过基本上都可以按照这个来转

网友(2015-08-04):
Translating D:/My Documents/sj_pxa0382cs9.asc.
Using translator version @(#)$CDS:  pads_in.exe v16-3-85D 11/3/2009 Copyr 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
 Version = PowerPCB2005.0
Route Layers = 6
Units = MILS
 Hatch mode = Vertical / Horizontal
Hatch grid = 10.000000, angle = 0.000000, anti-pad spacing = 0.000315
Initializing new database.
 Creating layer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body.
 *MISC*
*MISC*

网友(2015-11-03):
还是有东西丢失了

网友:
没试过。。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5-12-08):
导不出,求解
使用低于 PADS Layout v9.4 版本的格式导出 ASCII 时,跳过关联网络参数。
"标签”图片位于层 Top 的 (-45.58296, -70.38294) 旁(图形名称:BGA636_1,ID: 8)
不受为导出选定的格式支持: 不支持的对象类型。
图片已跳过。
"标签”图片位于层 <所有层> 的 (-45.58296, -70.38294) 旁(图形名称:BGA636_1,ID: 8)
不受为导出选定的格式支持: 不支持的对象类型。
图片已跳过。
使用低于 PADS Layout v9.4 版本的格式导出 ASCII 时,跳过关联网络对象。
使用低于 PADS Layout v9.4 版本的格式导出 ASCII 时,跳过匹配长度组关联网络。

网友(2016-03-20):
从第7步改板层名称开始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第七步不是说已经成功转成allegro 版本了吗?后面的说via的会丢失,既然已丢失了你怎么替换?希望能重新表达一下,真没看懂,谢谢。

网友:
话说转过来后我们能做什么?又没有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 16.3 版本已经测试完,可以转成功,不过你的文件存放路径要全英文,不能有特殊字符 或者是中文。
 ...

请问转成功后,接下来做什么?修改板子?没有对应的原理图网络,如果大改不方便啊

网友(2016-05-01):
谢谢分享,转这个太麻烦了。需要的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元件值好像BRD里面本来就不会显示吧。。要看元件值还是要看原理图的吧。

正常的brd里当然有元件值。

网友(2016-07-19):
学习了,以前不会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6-10-24):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4, Allegro 软件设置:设定Config 路径下的material/devpath;
Design 路径下的pad/psm 的路径;将这四个路径设定为Pads
文件所在目录(若此路径未设置,导出的Allegro 文件里的零
件REF 以及NET 会丢失)

这个怎么改?没看明白?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6-12-18):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正要用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还是没有导入成功

网友F:
提示 PARSE ERROR::unrecognized format  in heaer line fo input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示 PARSE ERROR::unrecognized format  in heaer line fo input file.

导power v4.0

网友(2017-02-21):
引用 网友E:
我的还是不行呢,好多的帖子都试过了,一直出现
Translating E:/SPB16.3/Allegro/temp/project/S713OBX_SU ...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在pads里面:Setup-design rules-class,然后把里面设置的规则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2017-05-08):
很受用,封装更新如何出来
:(

网友(2017-06-16):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7-08-29):
    已成功,感谢!后续就要检查了

网友G:
    位号还是丢了!!,,,已经明明设置好了四个路径??excuse me??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位号还是丢了!!,,,已经明明设置好了四个路径??excuse me??

    4, Allegro 软件设置:设定Config 路径下的material/devpath;
    Design 路径下的pad/psm 的路径;将这四个路径设定为Pads
文件所在目录(若此路径未设置,导出的Allegro 文件里的零
    件REF 以及NET 会丢失)
请问,这4个路径去哪里改啊?没找到啊?

网友(2017-10-25):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ssssss借鉴一下

网友:
PADS成功转Allegro步骤

网友(2017-12-07):
    这个很有用,可以留着。

网友(2018-01-12):
    学习一下啊 这个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8-02-23):
    正好用到,学习学习

网友:
态度很好很好吧不是

网友:
试试看 打算转阿里狗

网友(2018-03-27):
感谢分享,正想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希望会有帮助!被这个转换折磨的不行了。

网友:
看看怎么赚啊

网友:
正需要,请教请教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8-04-27):
    现在就遇到这种问题需要看下大伙的攻略。

网友:
    刚刚就遇到了问题。规则似乎不对。

网友:
    想试试,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网友(2018-06-20):
PADS导入Allegro后,丝印丢失,求解,谢谢

网友:
楼主功能无量!

网友(2019-04-15):
好吧,这样积分不够用‘

网友:
还不知道可以不,但是必须先回复

网友(2019-06-01):
    谢谢楼主分享$ u  M" [) X. V5 j1 q

网友:
参考下lz的方法,谢谢

网友H:
======================================================================

Database conversion 报告(在文件 RK3288-LPDDR3P232SD6-V12-20140623HXS.pcb 中) -- Sat Jun 29 17:35:54 2019

======================================================================

"标签”图片位于层 Top 的 (-2202.69, -2117.32) 旁(图形名称:BGA636_1,ID: 6)
不受为导出选定的格式支持: 不支持的对象类型。
图片已跳过。
"标签”图片位于层 <所有层> 的 (-2202.69, -2117.32) 旁(图形名称:BGA636_1,ID: 6)
不受为导出选定的格式支持: 不支持的对象类型。
图片已跳过。
"标签”图片位于层 Top 的 (-2549.01, -1772.58) 旁(图形名称:BGA636_19X19,ID: 38)
不受为导出选定的格式支持: 不支持的对象类型。
图片已跳过。
"标签”图片位于层 <所有层> 的 (-2549.01, -1772.58) 旁(图形名称:BGA636_19X19,ID: 38)
不受为导出选定的格式支持: 不支持的对象类型。
图片已跳过。

请问楼主,这种情况如何解决,PADS9.5导出asc时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

Database conversion 报告( ...

后面解决了吗?我也有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7-06):
这才叫帖子

网友(2019-08-08):
    学习下,导出来没有net

网友:
非常謝謝分享,這裡有好多基礎資源可以學習

网友(2019-11-25):
还不知道版主 真实,先回复。。。

网友:
    这个元件值好像BRD里面本来就不会显示吧。。要看元件值还是要看原理图的吧

网友(2019-12-31):
    Hatch mode = Vertical / Horizontal
 Hatch grid = 1.000000, angle = 0.000000, anti-pad spacing = 0.000315
    Warning: Design contains non ascii character(s).
 *MISC*
 *MISC*
    Information: CSet 1_8_10 renamed to DEFAULT

Warning: Allegro doesn't support default electrical CSets.
        Please assign electrical cset DEFAULT to the objects manually.
    *MISC*
    *MISC*
 *MISC*

网友:
解燃眉之急

网友:
,已试验,等待结果中

网友:
我也遇到了,学习一下。

网友:
    來看看真相是如何

网友(2020-03-05):
    先看看是不是重复的做法

网友:
    不多说了,上附件

网友(2020-04-07):
    大神求助pds转cadence

网友:
    最高的两个版本互转没成功过,

网友:
    我的还是不行呢

网友:
    容先下來觀摩看看 3Q

网友(2020-06-14):
    这个转完后一样的吗?

网友(2020-07-21):
    我的还是不行呢,好多的帖子都试过了,一直出现

网友(2020-09-30):
    谢谢,看怎么样才能转得成功

网友:
    没有原理图的转换介绍吗

网友(2021-01-14):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啊

网友:
    厉害  我好像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14):
正想把原来的项目转过去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21-05-04):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21-07-07):
感謝分享~~MTK 真的有的轉進來有的轉不進來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下寻寻寻寻寻寻寻

网友(2021-09-23):
    真是不错的东西!!!!!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高手的操作

网友(2021-10-26):
    学习一下,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

网友(2022-05-31):
    遇到問題中,看看能不能有幫助?
謝謝!

网友(2022-11-04):
    感謝分享..一同學習..成長

网友:
    PADS成功转Allegro

网友:
    导过16.6之后为啥不显示网络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