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mentor 7.9.5 冲突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1):
    之前装好的pads9.5 在d盘  后来要学习下ee7.9.5  装在C盘   装完后  PADS9.5的 layout就打不开了 提示无法定位程序接入口

    用各自的configuration配置也不行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论坛里有帖子提到的方法 我试过 不管用啊   请帮忙指教下 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答案,好好找找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将一些文件拷到另一个文件夹搞定

网友C:
    哪里有EE795可以下载的 ,而且最好有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将一些文件拷到另一个文件夹搞定

嫩不能详细点介绍下

网友(2013-09-23):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EE795可以下载的 ,而且最好有破解的

    EE7.9.4/.5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8879&uk=1614279791
mentor

网友D(2013-12-07):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答案,好好找找

帅哥。我也是的。你给个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帅哥。我也是的。你给个地址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9%B2%B4%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