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 和pads9.5冲突

楼主(2013-08-01):
    家里电脑 之前装好的pads9.5 在d盘  后来要学习下ee7.9.5  装在C盘   装完后  PADS9.5的 layout就打不开了 提示无法定位程序接入口

用各自的configuration配置也不行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论坛里有帖子提到的方法 我试过 不管用啊   请帮忙指教下 谢谢

网友A:
    只能有一个能用
    用哪个就用CONFIGURATIONQ去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有一个能用
用哪个就用CONFIGURATIONQ去切换

用ee的切换的时候ee可以用 但是用pads切换的时候 pads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ee的切换的时候ee可以用 但是用pads切换的时候 pads还是不能用

    那奇怪啊
我的是切换到哪个都可以用的
    LICENSE用最高版本的

楼主:
    悬赏20金钱 求帮忙啊 mentor论坛有提  有经验的帮忙下 一个只能给这么多  受限制  不然可以再加50都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