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layout,怎么加快布线的速度

楼主(2013-08-01):
我布线的速度非常慢,而且还有些强迫症一样的。经常走线走到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调线,然后调着调着就把一些已经布好了的不相关的信号都动到,所以一直处在修线状态,经常浪费很多时间。请问高手怎么提高布线速度?做layout已经有一年多了。

网友:
布线前先大致想好都怎么走,把每一部分线规划出一个大致的走线通道。不要盲目就开始画,那样容易经常修线。

网友:
我一般是按模块走线的,先走线比较多的模块。再处理简单的。在走线的过程中还得看能否通过更改原理图的位置的办法来更改来更好的走线。

网友:
我也有强迫症~~~连SHAPE的角角我都要修好。走线的小折折我会花力气移动VIA甚至器件,把小折折去掉。
但我在布局时会先规划好。走线时先在心里走一遍再开始~

网友(点评):
如果方便,将您做的板卡截几张图欣赏一下。

网友:
按模块走线,先想好怎么走法,一次把一模块做完再做下一组

网友:
有强迫症的朋友,说明您不够有耐心啊

网友A:
layout一年了,自己layout的工作模式应该在成型当中,对于这一行,好的习惯,将会让你受益很多。
布局时先规划好通道问题。
走线时,从一个模块开始把这一模块的线全拉出来,在这一阶段不要在意DRC(这一步很重要,很多人看不惯DRC的存在),后边调整时,从最里边调出来,就不会1根线要调N次才能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一年了,自己layout的工作模式应该在成型当中,对于这一行,好的习惯,将会让你受益很多。
布局时先 ...

我就是看不惯DRC,一定要一边走线一边修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不惯DRC,一定要一边走线一边修DRC

我之前和你差不多的感觉  怎么说呢  这个需要你自己强迫自己不要修DRC  坚持一阵子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一年了,自己layout的工作模式应该在成型当中,对于这一行,好的习惯,将会让你受益很多。
布局时先 ...

有道理。不过我也看不惯DRC,所以我都是先布受限的走线,再布其他。

网友:
    在走线前先讲板上的重要信号高亮
    集中一起走出来
    先不要在意DRC
    这些重要信号在优先走线层规划走线完成后
整版的走线方向也有了大致的划分
这个时候再继续从net比较密集的模块开始
一个个模块分开做
不要到处都做一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5-15):
一个一个模块进行布线,如果你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到时候修改一处走线,你要动很多东西,这样很费时间的.

网友(2019-05-08):
    好

网友(2014-05-16):
    应该还在入门阶段吧~
细节和规则首先要清楚,其次是处理之前要明白大方向,再然后大胆去处理。经常去休整之前走过的部分,那就是处理的时候头脑里没有概念,走线到哪是哪,via打法也是打到哪是哪,多思考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