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电路分析

楼主(2013-08-01):
烦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图PNP三极管的作用,谢
三极管 C=1.2V E=3.0V B=2.2V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应该不是饱和状态,不太可能是开关作用吧
工作在放大状态,这是一个串联稳压电路?
    Ub是WIFI芯片内部提供的参考电压?

网友:
    从接法看,貌似稳压电路中的电源调整管

网友A:
    不是开关是什么?

网友B:
    B极的那个信号不是PWM?应该有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极的那个信号不是PWM?应该有反馈的

    这个是WIFI芯片直接提供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关是什么?

C极电压是1.2V E极是3.3V,怎么能是饱和状况

楼主:
    版主,电压没有写反

网友(点评):
我看錯了!>_<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电压没有写反

    这个真没错
管型号是MMBT2907
因为看不懂这个电路,所以请教大家,基极接的是AR9271

网友:
    在某個負載之下(約 18mA 上下)這個線路是可以產生 1.2V,但不曉得原設計者是不是利用這個特性?

也曾經和五樓一樣懷疑,CTRL1 是個 PWM 訊號,但 AVDD12 看似一個模擬(Analog)電源,用 PWM 雜訊可能會較大,不曉得後面的電容能不能將雜訊壓下來?如果 CTRL1 是一個 DAC 輸出是較為合理,這點我可以再仿真一下 CTRL1 是 PWM 的狀況。

    大家再一起努力研究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错
管型号是MMBT2907
    因为看不懂这个电路,所以请教大家,基极接的是AR9271

樓主︰

我回到家又想了一下,如果 AVDD12 只是模擬(Analog)線路的數字核心電源(Digital Core Power),即便 CTRL1 是一個 PWM 訊號會產生較大的雜訊也無妨。所以,下列幾個問題可否請您查閱一下芯片資料?

    • AVDD12 是一個什麼樣的電源,雜訊是否對模擬(Analog)線路有很大的影響。
    • CTRL1 是一個什麼樣的輸出管腳?是如 DAC 之類模擬(Analog)訊號輸出?還是一個數字(Digital)訊號輸出?如果是數字(Digital)訊號輸出,能輸出 PWM 嗎?

    答案有可能呼之欲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我回到家又想了一下,如果 AVDD12 只是模擬(Analog)線路的數字核心電源(Digital Core Power ...

    谢谢版主,我提供一下这部份完整电路,供参考。

网友:
    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参考电压由AR9271提供。
好多芯片都是使用这种简单的稳压供电电路。

    謝啦!老兄。幫人背書的下場,就是出人命時會一起入獄。>_<|||

网友:
 CTRL1 是一个LDO控制器,搞清楚LDO的原理就知道怎么工作了。

网友(点评):
下次早一點講,這樣查案有點辛苦。^_^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电路用在核心电压低,功率又不大的芯片上,可以节省电源的数量,FAE在推销的时候也可以告诉客户,只要一个电压就可以搞定。常见的有ethernet PHY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名稱是 AVDD12,芯片接的卻是數位電源(DVDD)管腳!

感谢版主的热心回复
 经测试CTRL1为直流偏压

网友:
    Wifi 外挂LDO,网卡芯生上常有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