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替代ibis模型?

楼主(2013-08-01):
我有颗ic 官方技术支持回应没有ibis模型。
我想找颗替代的模型,请教各位,我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是必须相同的啊?

楼主:
补充一下,我想仿真DDR1,测试一下。

网友:
首先,替代模型的电平格式必须与所选器件一致,输出的电平幅度要差别不大,另外需要注意下上升时间应该差别不大,另:找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同类厂商的相近器件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