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条件高亮线的skill有没有啊...

楼主(2013-08-01):
按条件高亮线的skill有没有啊...

网友:
EDA365 SKILL中有这个功能
Change Line Width         按条件更改线宽

楼主:
要高亮的,比如将整板8宽度线全高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高亮的,比如将整板8宽度线全高亮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egs") ?onButtons '("clinesegs"))
axlAddSelectAll()
seg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setof(x segs x->widt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