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ORCAD导BOM时,按照封装区分开

楼主(2013-08-01):
请教下,在用orcad导出BOM时,同种值的元件不同封装的如何分开,比如105_0402、105_0603的,在导出时都会放在一起,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将这种分开,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导出BOM时後也把封装也导出來,ORCAD就會把不同的封装分開。

楼主:
找到原因了,刚开始设置有误,在导BOM时,string我改成“{Item}\t{Quantity}\t{Reference}\t{Value}\t{Footprint}”,后来改成“{Item}\t{Quantity}\t{Reference}\t{Value}\t{PCB Footprint}”,就能将封装区分开了
谢谢jack

楼主:
不过能不能修改后,在其他OR CAD文件中都改成这种配置(即将封装那项也当成常规输出项),免得每次导出时都需要改输出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能不能修改后,在其他OR CAD文件中都改成这种配置(即将封装那项也当成常规输出项),免得每次导出时都 ...

目前我還沒找到修改默認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