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模块的纹波噪声是不是随系统环境不同而不同?

楼主(2013-08-01):
还是只跟模块自身的特性有关?
为什么开关电源模块没有纹波噪声这一参数?

网友A:
    纹波系数如果是DC-DC模块会因输入源的差异有所不同,但不是很大。同种情况下电池输入纹波最小,线性稳压次之,开关电源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系数如果是DC-DC模块会因输入源的差异有所不同,但不是很大。同种情况下电池输入纹波最小,线性稳压次之 ...

    谢谢!DC-DC的纹波是不是只有在系统工作时才有意义?

网友:
    DC-DC的纹波随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
    是的,纹波大小和输出电流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