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ee7.9.5和pads9.5共存的完整的一套做法

楼主(2013-08-01):
    20金币
    因为后来装了ee7.9.5  导致pads9.5不能用,中间试了论坛里面的好多方法 什么改环境变量  configuration 切换 copy文件到另一个文件夹 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索性全部卸载了,大家提供一下好用的方法 可以保证两个都能用的 怎么用  最好给个详细的方案,感激不尽 特此悬赏!!

网友:
    可以通目录Mentor Graphics PCB\ MGC PCB Release Switcher来实现转换,参考示图。点OK,一步步确认后,自动转过来。

网友:
    在WIN764位系统下先装PADS9.5再装EE7.9.5就可以解决共存的问题!

网友:
    论坛里有 用心好好找找

网友A:
    Vista 7 先裝 pads9.5,再裝 ee7.9.5

    什么都不用改,一起运行都可以

网友: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面的.dll拷到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就解决啦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是吧,该实现承诺赏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是吧,该实现承诺赏钱了吧

    还没解决  在重装下 试试

楼主:
    今天试下 成功的话 兑现  哈 希望可以搞定啊 头都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ta 7 先裝 pads9.5,再裝 ee7.9.5

什么都不用改,一起运行都可以

我是XP的系统  这种做法不行 pads不能用

楼主:
    解决了 虽然各位的方法还是不能解决  但是我把pads用精简版的 算是可以了 暂时就对付这么用吧以后有方法还请各位帮忙处理下 哈

网友(2014-10-15):
    笨办法:电脑配置较高的话,可以把PADS装到虚拟机里,运行速度也能接受,只不过总是不爽。
你已经达到4级了,把“mentor ee和pads共存 特效药”那贴复制过来,让俺此3级会员也看看……

网友:
    在WIN732/64位系统下先装PADS9.5再装EE7.9.5就可以解决
    在XP系统下先装PADS9.5再装EE7.9.5就可以解决

网友C:
    我的电脑室winXP先安装PADS9.5,再安装EE7.9.5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5-02-01):
切换还是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有么有,同时,是同事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室winXP先安装PADS9.5,再安装EE7.9.5没有任何问题

切换还是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有么有,同时,是同事可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