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13号补丁后axlDBCreateFilmRec函数不能执行

楼主(2013-08-02):
各位大神,
     鄙人昨天安装了13号补丁,今天发现axlDBCreateFilmRec FilmName 0 0 0 6 0 1 0 0 0 0 0 1 1不能添加geber层了,提示axlDBCreateFilmRec函数undefined,单独调试也不行,查看allegroskill和以前的说明是一样的啊,但我在我同事12号补丁的机子上就可以,诸位有这样的情况么?求教,谢谢。

楼主:
石沉大海了,没人回复,发错地方了哇?

网友:
我还没有打这个补丁,有可能是因为cadence取消了这个函数,但是按照以往的习惯就算取消也不会弄成undefined,所以先看一下S013的更新文档,如果没有提到这个函数,那么应该是cadence的问题,联系他们解决

网友:
改用axlFilmCreate()或axlfcreate()試試看,
因為Hotfix 13已經沒有axlDBCreateFilmRec(),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A:
13号补丁打上后破解不了,请成功破解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号补丁打上后破解不了,请成功破解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跟以前一样的啊。

网友:
Hotfix 14也沒有axlDBCreateFilmRec(),不知道是不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