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出错

楼主(2013-08-02):
大侠们我装了一次cadence 16.6后删了,在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样解决呀,

网友:
是不是你的版本装错了,装了服务器的版本吧

网友:
清理一下注册表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再安装

楼主:
    请问怎么样手动删除注册表,谢谢!!

楼主:
    重装系统  太麻烦了  很多东西要重新装过呀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有卸载干净。只能手动删除注册表的信息了。
我搞过一次。手动删除注册表,花了半个多小时。信息太 ...

    请问 注册里那些文件可以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前,备份注册表。以避免注册表误删除破坏,无法启动恢复。
在注册表里面搜索16.6。与cadence16.6相关的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试试!!!!

    在你在安装包里找setup.ini,一般会有两个,找在DISK1里面的那个,打开里面有一句话:
    ProductGUID=4CA5F148-A11D-4D37-A2D3-CCFC671F113C
    找到后,在你的注册表里查找,找到后删除,然后看看能不能安装。

网友:
    好像要从注册表里卸载干净才能重新装成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