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节的电压参考TL1431的问题,用过的大大们指导一下

楼主(2013-08-02):
本人刚入职应届生菜鸟,最近需要用到一个可调节的电压基准,选定了TI公司的TL1431,在数据手册上有这样一个参考电路,可是数据手册上的表格又说输入的参考电压是2.5V,是说这个芯片的参考电压输入只能是2.5V,不能是其他的值吗?求解答,多谢

参考电路示意图

参考电路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1431 Function Block

恩,一直也是没明白这个原理图,请问版主,按照放大器的虚短原理,这个Vref和输入的REF的电位应该是相等的啊,还是它这个意思是不管输入多少伏,Vref都会被钳制在2.5V左右呢?多谢赐教

所以,你貼的線路,TL1431 會盡全力讓 Vi(ref) 的電壓一直維持在 2.5V,這也是你輸出電壓 Vo 可以用 R1 和 R2 調整的原因。^_^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1431 Function Block

恩,隐约明白了这个芯片的内部原理,多谢版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