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8-02):
不知道 altium  designer 有没这个有功能 ,把器件规格书也加载到原理图的器件上,这样子以后,我在看原理图元器件的时候,可以直接链接到器件PDF上 。哪位大神知道有木有这么个功能?谢谢大家!

楼主:
  刚刚在网上找到了,在元器件的属性里添加,Name:HelpURL  Value:datasheet的地址。这样设计以后选中元器件按F1就能打开其对应的datasheet了,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将datasheet截个图  place下面放置drawing  tools  下面的  graphic就可以放置图片了
我一般都是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在网上找到了,在元器件的属性里添加,Name:HelpURL  Value:datasheet的地址。这样设计以 ...

是这样子设置的么?我怎么选中器件按F1后没有出来Datasheet?难道地址得是网上的链接?

网友:
我特意搜个网上的PDF链接,还是不行,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子设置的么?我怎么选中器件按F1后没有出来Datasheet?难道地址得是网上的链接?

11是规格书的名字,按F1就直接可以打开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datasheet截个图  place下面放置drawing  tools  下面的  graphic就可以放置图片了
我一般都是这么 ...

呵呵 。老大!那种很占用原理图空间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老大!那种很占用原理图空间吧! 。。

值截自己需要的部分  比方说芯片内部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是规格书的名字,按F1就直接可以打开datasheet了!

谢谢你

我是把helpURL打成help URL了,所以按F1后没有出来datasheet.
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datasheet截个图  place下面放置drawing  tools  下面的  graphic就可以放置图片了
我一般都是这么 ...

这个放置图片的方法会占用图纸空间的吧?打印图纸也打印出来,好像不是太好。

网友:
这个还是要顶下的,以前都是右键的,没想到F1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