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困惑

楼主(2013-08-02):
    各位大虾们:
                            小弟最近,修改一个EPLD的小程序,用AVR单片机做一个控制板,用EPM240T100C5拓展IO口用,IO主要是用来控制24V继电器,逻辑修改好后并编译,最后出现一些warnin.不知道如何修改。请大虾们帮忙。谢谢大虾们!

楼主:
    逻辑的IO口不受控制,直接输出24左右的电压。困惑?:(:(:(:(:(

网友:
    就这么点,文件还分6个,别人怎么看,一看到我就退出了。

网友:
    输入上拉下或者设置内部上拉,还不行就查逻辑问题

网友(2013-09-03):
    逻辑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综合的问题,看看你的综合结果,是不是那个输出直接被综合成为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