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关于差分过孔在ADS中眼图问题

楼主(2013-08-02):
我用HFSS仿真差分过孔(0-15G),改变差分过孔的反焊盘antipad的尺寸大小,分别是0.45mm,0.55mm和0.65mm,得到S参数文件045antipad,055antipad和055antipad. 当我在HFSS中观察他的Sdd11和Sdd21时,都是与结论相符(即:在允许范围内反焊盘越大越好),得到曲线Sdd11(045antipad)>Sdd11(055antipad)>Sdd11(065antipad)和Sdd21(045antipad)<Sdd21(055antipad)<Sdd21(065antipad)。如图1,2.
但是为什么我将这个三个S参数文件导入到ADS中观察它的眼图时(10G),得到的眼高和眼宽是(045antipad)<(065antipad)<(055antipad),如图3,4,5.我整理了一下如图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解,是不是和我ADS中的warning有关,如图7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图7

图7

differential vias_gndvia.rar

HFSS model

ADS 和S文件

网友:
S参数的频段没有覆盖信号的带宽,眼图肯定是不准的。10G的信号surface roughness也会有影响,如果仅仅是算过孔阻抗,用HFSS的TDR看看阻抗就已经算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