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5mil的线怎么自然过渡到10mil????

楼主(2013-08-02):
altium designer中5mil的线怎么自然过渡到10mil,就是自然从10mil缩进到5mil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room规则可以实现,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你必须要设置room内的线宽为5mil,room外的线宽为10mil,且在走线过程中,在出room后要点击下鼠标能实现自然的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om规则可以实现,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你必须要设置room内的线宽为5mil,room外的线宽为10mil,且在走线 ...

谢了!

网友(2013-09-15):
可以放一个焊盘,然后补泪滴

网友:
    直接过渡后打泪滴也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