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开机死机

楼主(2013-08-02):
平板电脑跑Aging-reboot程式后经常会死在开机圈圈的画面,不知道为什么?有哪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整批还是只有一台这样的?

一般十台里有个两三台,在跑程式两三个小时后会有几台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是电源系统出问题,老规矩,上图说话。

网友:
应该是开机时候加载系统时候死机吧??开机过程无非DDR和CPU这边的通讯会比较造成死机问题。
1.DDR电源纹波过高,这个问题可以检查~改版吧
2.降低DDR频率试试看,如何可以进系统了,哪无非是DDR这边的时钟的时序时延没有处理好,可以处理一下
  提高下DDR时序控制,跑稳定来
3.板子的大地不咋的~改版吧~~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双层板?

网友:
DDR LOG ARM纹波,特别是DDR,可以上220uF这样的大电容尝试,也有可能是打开某个外围设备时把VCC_IO拉低了!

网友:
需要做DDR压力测试啊。就是说看DDR最高能跑多高,然后在最高频率下做适当降频处理,这样才能保证运行稳定。

网友:
酒楼你是做全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