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元件值如何修改

楼主(2013-08-02):
allegro中,我们做出PCB,要手工贴片元器件,需要有一个贴片点位图,元件框里面标出元件值,但是有些元件值需要修改成简单一点的,可是怎么也改不了?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ADS PCB中打开ECO就可以编辑元件属性值,allegro-PCB就不能这样编辑,局限性太大了。非常感谢楼上的给我 ...

還有一種方試可以修改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属性还是原来的值
-> 使用此方法是不能變更原來的值,必須在原理圖修改後再導入

 ,谢谢楼主,又学到了一点

楼主:
在PADS PCB中打开ECO就可以编辑元件属性值,allegro-PCB就不能这样编辑,局限性太大了。非常感谢楼上的给我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删除图纸上原来元件值,重新添加了一个元件值,但是点击元件属性还是原来的值,没有把后面添加元件值真 ...

元件属性还是原来的值
-> 使用此方法是不能變更原來的值,必須在原理圖修改後再導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在V16.3
1.選擇Add->Text
2.在右邊的Option 裡面,變更元件值要加入到哪一層和文字大小及方向

高手啊,多谢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我用是V16.0的,
进行到2.在Command視窗會提示Pick an element to attach the text to. 這時候點選元件
但是没有提示Pick an element to attach the text to ,只出现Enter text string.
Command >   是不是还要进行什么设置或者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删除图纸上原来元件值,重新添加了一个元件值,但是点击元件属性还是原来的值,没有把后面添加元件值真 ...

导出来的座标也还是原来元件值
->可否貼個圖來看看

楼主:
虽然删除图纸上原来元件值,重新添加了一个元件值,但是点击元件属性还是原来的值,没有把后面添加元件值真正变到元件属性值中去,导出来的座标也还是原来元件值。不像PADS那样完全修改了元件属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在右邊的Option 裡面,變更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到 Component Va ...

這樣就可以,如果是第一次變更到 Component Value /Assembly_top層,是不會提示,下次就會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在右邊的Option 裡面,變更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到 Component Value 和 Assembly_Top 或 Assembly_ ...

引用 网友A:
2.在右邊的Option 裡面,變更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到 Component Value 和 Assembly_Top 或 Assembly_ ....

这步也是完全设置好的,还有其他的要设置吗?

楼主:
我用是V16.0的,
进行到2.在Command視窗會提示Pick an element to attach the text to. 這時候點選元件
但是没有提示Pick an element to attach the text to ,只出现Enter text string.
Command >   是不是还要进行什么设置或者软件没有这个功能?还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是V16.0的,
进行到2.在Command視窗會提示Pick an element to attach the text to. 這時候點選元件
但 ...

2.在右邊的Option 裡面,變更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到 Component Value 和 Assembly_Top 或 Assembly_Bottom

楼主:
楼上的,你好!你这是怎么从菜单中弄出来的,能不能再祥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種方試可以修改Value

这个是用的skill吧,这样修改之后的value导出坐标上的值也会改么?

网友:
先看元件值在哪一层,然后删除text,再在相应层添加text,添加时注意command栏中的提示,要选择该器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