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ltium designer中器件的白色的大小???

楼主(2013-08-02):
如何设置altium designer中器件的白色实体的大小,老提醒有DRC。求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
就是器件旋转后,白色实体部分变大,老提醒有错误,怎么设置忽略DRC

网友:
D+R,在规则菜单下,去勾选testpoint和manfacturing子菜单下的所有选项

网友A:
额,不是testpoint,是placement和manfactu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是testpoint,是placement和manfacturing

太感谢了,赞一个!